HP v3000无温度不出供电等故障

楼主(2015-05-26):
     今早一来就接到一台除尘笔记本,富士通的老本子,很厚的那种,拆这机子风险高啊,,没办法,还是得弄,结果刚拆下CPU散热器的第3颗螺丝后,就再也无法拆第四颗。被以前那个拆机的时候把这个螺丝帽拆圆了,弄半天也解决不了,没办法只有装上了,最郁闷这种事情,不说这了,进入正题。
      十点钟的时候接到一台HP V3000,看到这机子大家都很熟悉。取掉电池,接电流表,电流上到0.3左右就不动了,看来是供电问题了,以最快的速度拆下板子,再看电流,在0.18就不动了, 测各个电感,只有CPU供电没来,本机集显,找图纸没有找到一样的图纸,找到一张V2000集显,CPU供电芯片一样,查找条件, 8736A 的21脚VCC有5V,30脚VDD有5V,10脚CSP3有5V,4脚SHDN#有3.3。25脚BST1也有5V。条件都对啦,怎么不出,决定换供电芯片,找了一张独显的板子,换上后,电流上到0.7左右, 查供电出了,马上装上散热器和内存,靠,电流又在0.18了,而且这机子是每次自动上电,BIOS电池换了一个也是一样,估计是要正常点亮后才不自动上电,继续把散热器取下,然后想了想,既然供电芯片换了还是这样,哪就不是供电芯片问题了,再次用风枪吹了下CPU供电芯片,再上电,居然有好了,,淡定,不要急着装风扇,等一下再试试,结果又还原故障。好吧,先从外围入手,要加温才能出供电,很多人都遇到过,用烙铁加焊CPU供电MOS管,嗯,能出供电,第二次又不行了,看来还是换掉它试试,换掉MOS管后,供电恢复,试几次都没问题,但随着发现另一个问题,电流在0.7就不再上去,靠,换内存还是不上去,这下还不好修了,差点去弄北桥了,后又想了下,换个CPU试试,结果一换就亮了, 想一想维修过程,还是很简单的,换MOS管,换CPU。搞定。 ,高手勿喷!!

    郁闷,机子装上后,很多次进不到系统就死机,偶尔一次能进系统,可是马上就白屏,进安全模式又没有问题,拆开后上电已经通电不显示了,电流在0.8左右,用风枪加焊北桥,又点亮了,MD,这机子是要坑我的节奏!!!

网友A:
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吗

网友:
想想我那v

3000掉点了 头疼

网友:
显卡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PU电压没有出来吗

对啊,最开始没CPU供电

网友:
还烧坏了U,应该是上管击穿的。

网友:
这种故障遇到的 不多  多的就是显卡 O(∩_∩)O~

网友:
我最喜欢的机器就是V3000系列,我的入门机器,那个时候量大,简单,挣钱,现在这样的机器没人制造了,

网友:
这种故障遇到的 不多  多的就是显卡

网友:
用钻头直接把螺丝钻掉

网友:
场管性能不良+cpu坏。。。。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台DV2000  时而蓝屏 时而死机 换CPU号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估计你还得干显卡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问题,有时加热其它元件时,可能对座子也加焊了,但不稳定,我有一客户的显卡不好,也是一加焊就好,每次用了5、6个月又加焊,次数多了,最后不行了,也是加焊一下显卡,好了,但一会儿又不行了,换了显卡也一样,最后加焊CPU座子好了,从你维修过程看,很像是座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