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报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楼主(2015-05-26):
                华硕主板 M3N78 CM 开机出现这样

       然后自动关机,以前修这样的问题多半是路线帽与USB保险的问题,但这次测后发现这样有点不一样,只有找点图来修了

              每一组USB供电过保险后都有这样由472与882组成的分压电路,产生一个3.3V电压到南桥,南桥检测每一组USB供电是否正常。测完后发现一组电压只有2.2V,电压明显低了。上面是一个472排阻,下面是一个882排阻。拆下882排阻测量发现阻值低了。

               这822不但阻值会变大,也还会变小。这货多年来一直把华硕坑得好惨。更换排阻测试电压3.3发正常
开机

      没时间发贴,分一直不够用同,能给分的就给点分吧。

网友:
这贴子有点乱,下面是我上次没发成功的贴子,不知为何又跑出来了 。。。。。。。。。。。管理员帮我转到主板维修那里。

网友:
我能够分清楚,没事。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块H61华硕的也是这样··参考下。。。。。。。  都是南桥来检测USB供电的吗

网友:
华硕主板,822排阻坏的多。华硕的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