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华硕奇葩主板

楼主(2015-05-26):
        两台华硕M5A78L-M LX主板主机 一台不通电 后来检查发现是电源问题 换了个电源好了 开机显示进系统正常 测试了半小时 没问题 就放一边 另一台是没CPU电压 测EN VCC电压正常 以为是电源芯片问题 换了还不行 把板上的822差不多的换了也不行 所以就放着隔了一天没修 今天本来打算在研究研究 实在不行就叫客户换板 哪知道今天上电源开机竟然显示了难道放着放着就好了 装是硬盘开机进系统 开机测试半小时的没问题 把另一台在测试一下 没问题下午就寄给客户吧 哪知道开机不显 插上测试卡发现复位灯常亮 不跑吗 拆机测试量电压 发现没CPU电压 EN VCC正常 和另一片问题一样 我去 问题转移吗 一片放着放着好了 一片好的放着放着坏了 难道那片的问题转移到这片了吗 第一次碰到这样奇葩的主板  有谁碰到过 能否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 难道在放个一天就会好 我也是醉了   求解答

网友A:
元件氧化导致虚焊

网友B:
碰到过,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最怕就是这种板,神经病一样。当然排除参数不正常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的确有这样的情况,最怕就是这种板,神经病一样。当然排除参数不正常的板子,

  已经可以了 这几天我这边 天天下雨 可能潮湿 用吹风机吹了下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元件氧化导致虚焊

已经可以了 这几天我这边 天天下雨 可能潮湿 用吹风机吹了下就好了

网友:
可能是氧化  问题不易发现

网友:
我有一块主板也是华硕的 之前测试好好的 ,放了一个月拿出来网卡 认不出来 。没法加焊网卡OK 了 估计氧化造成的

网友D:
华硕主板有的时候修好一个毛病,另一个正常的等修好那个毛病的,不知道这么回事,没毛病的有会出毛病,有时真是闷了,一不小心还问题越高越大,华硕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主板有的时候修好一个毛病,另一个正常的等修好那个毛病的,不知道这么回事,没毛病的有会出毛病,有时 ...

是啊 有同感

网友:
华硕主板不好修啊。

网友E:
吹一下就好了吗?奇怪我看了都乱

网友F:
别想着偷懒了,一步一步的按维修步骤来吧

网友G:
呵呵  你一天太忙了,,,问题还是慢慢的来看  我觉得你可以查查VID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你一天太忙了,,,问题还是慢慢的来看  我觉得你可以查查VID组合

可能潮湿 用吹风机吹了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吹一下就好了吗?奇怪我看了都乱

呵呵 我这里这几天天天下雨 可能是潮湿了吧 我也是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去试的 哪里知道 竟然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想着偷懒了,一步一步的按维修步骤来吧

这几天我这边 天天下雨 可能潮湿 用吹风机吹了下就好了 还在测试着

网友:
上的amd什么型号的cpu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已经可以了 这几天我这边 天天下雨 可能潮湿 用吹风机吹了下就好了

我们这好久都不下雨了,可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好久都不下雨了,可汗了

我这天天下雨 的快忘了太阳长什么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钱太好赚了,除湿就ok

他刚开始是电源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刚开始是电源坏

电源坏也是受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天天下雨 的快忘了太阳长什么样了

咱俩边天气换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想着偷懒了,一步一步的按维修步骤来吧

估计 天气不好的  还会出现这样的 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子一点都不好修

网友:
最近我也修到好几片这样的主板,都是VDDA25   一个5小小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 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把板烤一下。在试

网友:
元件氧化虚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刚开始是电源坏

电源坏 应该不是 它电源不通电

网友:
找到同病相怜的人啦呀 同感

网友:
电容漏电,芯片不稳定

网友:
不稳定的机子是难搞了

网友:
楼主的运气不好啊

网友:
唉,吹吹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