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白修N5010进水机,5天换一堆件,终于修好

楼主(2015-05-26):
如题,DELL N5010 ,纬创板号 DG15,I3,ATI 8显存,HM57桥,

            客户拿来说泼杯水开不开机了,接手一看电池都没拔,心里拔凉拔凉的。。。。

            闲言少叙,开拆:边拆边找看进水地方,待机芯片,EC旁到桥,还一滩水迹。。。找来530喷喷洗刷刷,限流1A,待机到0.6左右。。明显短路。。

             测关键测试点,3V大短,5V60欧,,我了个去。。。

           翘起3V电感,测前后都短。。。。拆待机芯片,还短,在烧。桥巨烫。。OK,拆桥,这下不短了。。

         待机芯片CK=DC,查资料RT8205B,图纸标有51125,看来这俩芯片确实通用。。。

          先换待机芯片,测3V5V都有了。。BUT~!待机电流不对0.5A,,,摸显卡好烫。。万用笔乱点一通,发现1.05V.1.5V1.8V全出来了,我了个去。。

         这貌似 EC也挂了啊。。。。。小小白最讨厌换EC。。。

              哎,订的芯片,隔天到了,。换上,尼玛。。待机0.028..,这下3V5V都没了。。。期间发现3V5V管子有余电,通电后在测电感都短。测公共点后放点再测70-100左右。。。好低。。。

             查待机芯片1.6脚无EN,追查受控EC。。。S5_ENABLE,测开关上有3.3V了。 查EC条件
                             1.供电,VACC 102脚,3.3
                             2.晶振,EC外边没找到,
                             3.复位,ECRST#85脚,3.3V
                             4.ACIN#0.19 貌似不正常?拉低0V,涛声依旧,测D3207貌似短了?拆掉D3207,拉个3.3V,涛声依旧。。。看来没这么简单。。
                            5.LID_CLOSE#.0V 追查受控3V_ALW,尼玛,3V没出来呢。。死圈啊?
          仔细看EC,自我感觉焊的还可以啊。。。。。
                       上网查。。待机0.28不出待机电压。。刷BIOS好的有。。。擦。。悲催的开刷BIOS路。。找10多个刷1下午没一个好的。
                       难道3V后继还有短路么??继续拆3V后继电路,U4202 U4201,,拆下件测貌似都正常啊。。尼玛。。先丢一边。

            第2天。。。
                               想一晚上。装电池试试,发现开关灯一闪一闪。。。
                                    貌似要好的节奏啊?
         EC条件都查遍了。。。没好办法了,再加焊下EC试试。。。奇迹出现了。。
                        加焊完EC,发现开关灯像装电池一样一闪一闪了。。貌似要亮机的节奏啊?
                               测3V5V有2V.4V。。貌似带不动???擦。限流呢。。限流旋钮调起来
                          唰唰一气,跑到2A  。嘿嘿。。
                                上屏  装机。。烤鸡一下午。。。  OK。到此结束。。

                         最后感谢:远程群里各位帮出主意的同学们,鸣谢谭总的IBOS,

              小小白让大家见笑了,稀里糊涂修好了机器。。。。。嘿嘿。。最后来个换下原件全家福

网友:
图片传不了?咋回事??

网友A:
牛B  少这么多东西,现在桥烧的都不像修的,板子那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B  少这么多东西,现在桥烧的都不像修的,板子那么便宜

这个板淘宝要500呢。。。哎。。

网友:
好了等着收钱就行了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收了不少钱吧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够凶

网友:
就这样钱钱到手呢

网友:
主要是修好板子的这种爽快感啊,钱当然也是动力了。换了一堆,有思路就好,就怕没思路的

网友:
这机进水主板一定会烧坏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