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3集成显卡电流0.2掉电维修一列

楼主(2015-05-26):
   先上EC和桥的BIOS,加点位图,还有图纸 E40

网友:
频率设定的电阻变质了。楼主看的仔细。

网友:
E40也是老机器,修的很多了,现在基本很少见看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集成的主板

网友:
广达的机器就爱干这个

网友:
电阻变质了。楼主看的仔细。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少 亟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要用瞪眼发

网友:
按时序修好的!

网友:
是的,要开机后EC发出S5_ON开启3-5v待机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值得学习

网友:
是要仔细查看知道

网友:
很好下载备份

网友A:
可否教教我如何看图纸啊,如何测量啊,大师,或者做个简单视频给我,感谢万分啊

网友:
还是饼哥 教得好。。维修起来毫无压力。。。继续学习中

网友:
不错  有图有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教教我如何看图纸啊,如何测量啊,大师,或者做个简单视频给我,感谢万分啊

图纸的话先从上电时序看起。测量的话最要一般测量关键点和公共电电压和对地阻值,视频网上应该有的,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观察其实是维修中非常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