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10 关了机风扇还一直转

楼主(2015-05-26):
点击关机按钮后,电脑关机正常,就是关机后风扇还是会转,指示灯还亮,但屏幕是黑的,就是关机不彻底的那中情况,这时候按下开机键是不会开机的,必须长按开机键先关闭后,才能开机。
确认不是系统问题,因为我在启动菜单界面,按关机键也是关不彻底的
恢复了bios 也不行
请高手帮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
开机电路这部分查下

网友:
求大神讲解下。。。。。

网友:
      先放电 试试   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刷个bios,恢复没用的。一定要刷。

网友:
刷bios 早上我那b460也是这样好的

网友:
楼主换了南桥么

网友:
好了,我先把电池扣下来,清清灰 就好了

网友:
有些问题电池放电是可以解决的,可能导致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七婇炫躌≈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一般是bios  问题   南桥一样有可能

网友:
这个可能跟BIOS 有关系

网友:
放电就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