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3401打印不出图像有条纹

楼主(2015-05-26):
换过扫描头和硒鼓  还是这个故障 怎么解决

网友:
清一下激光器。

xwc

网友:
已经解决,主板问题,bga虚焊了  焊接下就可以 了   上部温度 240  下部温度259    红外150

网友:
注明:换过激光器和硒鼓。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648-1-1.html  另外送上解决改过永久版无需使用硒鼓芯片,现在不能正常工作,亮红灯,提示无效硒鼓、墨粉盒不兼容。无论你更换多少硒鼓跟计数芯片,打印机都无法识别,
的bios文件

网友(2015-06-30):
最后是主板问题。上bga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