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魔剑P55V2.0,开机跑D0-E1

楼主(2015-05-26):
有哪位大神知道,昂达魔剑P55V2.0,开机跑DO-E1,官网只有V1.0 BIOS,刷新后点不亮。只好打电话换昂达售后技术支持,发了一份V2.0 BIOS,可是刷新后还是跑D0-E1.不插内存也是这代码,救助呀。

JWE1005044 ONDA 魔剑P55 R2.0 升级BIOS 100528.rar

网友:
不过内存吧,查内存工作条件呀。

网友:
有断线吧,,看看外伤先!!

网友:
不过内存,先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检查内存供电、时钟、SPD、SMB等条件看是否正常。

网友A: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系统管理总线和SPD重点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系统管理总线和SPD重点查下

SPD3.3V,内存供电也是正常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