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机器不加电

楼主(2015-05-26):
惠普品牌机,版号GRIZZLY REV:0A 时加电,时不加电,加电后正常   不加电的时候开关排针待机3.3正常,晶振压差正常,摸晶振也不加电,找不到COMS跳线,电池电压正常,想刷BIOS,网上找不到0A的BIOS只有0B的BIOS,可以互刷么? I/O型号 SCH5327B  没有IO引脚定义,无法继续向下查了,求大神教我下一步改怎么做?

网友:
可能不是BIOS问题,桥和内存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加电 也有可能是桥有问题的!!

网友:
    不太像是BIOS 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故障多数是晶振、IO、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