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待机0.02触发电流到0.05A

楼主(2015-05-26):
机型:X81S PM965芯片组
板号:A8E/A8S
故障:有待机电流,按开关触发电流到0.05A(开关灯闪一下)。
1、第一感觉是哪里短路了,测了各大电感,均无短路。
2、认为能触发那么待机前的条件都已经满足,就找按开关后的时序一步步找 。
3、SUSC#  SUCB#已经发出。反复上电瞬间测线圈上的电压,出CPU供电电感无跳变,其他都有跳变。
换过IO也不行 。网友们,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5-5-27 13:40):
谢谢大家。现在修好了。+3VS短路了,是无线网卡坏了引起的。谢谢。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A:
内存、桥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桥供电出来了吗?

瞬间有电。

网友:
用示波器测电压,应该是某个地方短路引起保护或者是滤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