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3U044 装上南桥就烧

楼主(2015-05-26):
一上电待机0.26,按下开关触发,电流一下子就2.29可调电源显示短路了,马上拆机,拿出主板一看,南桥82801HBM居然鼓包了,用表量了下南桥旁边的电容发现短路了,拆下南桥量了下阻值都正常,马上报价260换南桥,客户同意了,刚刚好有这个南桥(是上次自己在板上拆下的)就直接往上干,一上电电流一下子2.2几,可调电源还显示短路,一摸南桥此刻心都碎了,你也不明白。。。怀疑拆下的桥不可靠,就重发一新的,货到装上以为好了,谁料还是一样的结果,此时此刻你明白的,2个桥装上都一样死,电路肯定有问题,查一圈电路都不见有什么不对,我就郁闷了,是什么原因一上电就烧桥。。。我就向同事问了下有没有遇见一装上南桥就烧的,他说南桥5VREF会造成这种情况,我就打开图纸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32704528\QQ\WinTemp\RichOle\2%2WK9{CV1{FU1NWV5CVZMN.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32704528\QQ\WinTemp\RichOle\2%2WK9{CV1{FU1NWV5CVZMN.png 在上电时量这个电压才3.几,用示波器打最大也是,拆掉南桥用二极管档下量了对地下阻值98,D16D AC,间阻值正反都是98,量了下D4对地阻值位300多,感觉5vref阻值偏低,拆下D16量AC极是直接短路的,靠表有病了。。明明没量到的,换几个表量都是短路了,不管了,找了个3脚二极管装上 ,再从料板上找个HBM南桥装上,5VREF对地阻值在300多左右,限流上电,电压都出来了,装上U,上屏电流一路跑到亮机看到TCL logo,当时下班太晚就没拍到图片,发贴不容易请各位大爷赏点分呗。

网友:
这个少见,以后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