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芯片工作条件

楼主(2015-05-26):
3V 5V开启的条件是哪个

1脚 6脚 EN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是EC发过来开启的,EC正常后发来一个3.3V的开启电压,把Q6004的+3AL拉低,Q6005截止,EN由芯片内置上拉为高电平开启

网友:
EC发出kbc_pwr_on导通Q6004使Q6005截止,u6000 1脚和6脚悬空内部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EC发过来开启的,EC正常后发来一个3.3V的开启电压,把Q6004的+3AL拉低,Q6005截止,EN由芯片内置上拉为高 ...

那么现在Q6004 +3AL为3.3是不是EC那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