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换主板还是不显示 帮忙看看

楼主(2015-05-26):
接了一台 b520的机器摔得很严重 直接换主板了 这个主板的电源口是一块小板,小板是带网卡芯片的。开机电流到1.0左右起不来。主板是好的。cpu,内存也是好的。什么问题呢?
cpu
芯片

网友:
电流是0.08到1.0

网友:
屏还有屏线呢?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各电压都正常吗?可能还有断线。

网友:
板、CPU、内存都好的,那就只有屏或屏线了

网友:
你开机后,过一会儿,虽然没显示,(也可以也接CRT看看是否显示),但你再按开关后,能否正常关机,如果能正常关机的话,那要看显示屏和屏线那一块

网友:
就是啊,外接亮不

网友:
试下外接显示器 再就是那个小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流是0.08到1.0 这好像没过码啊 怀疑要是跑码成功的话不接硬盘 开机后 试摁开关看看能马上关机? 能的话就是屏线和屏问题了 也可以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小板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