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充电故障,热机充冷机不充电

楼主(2015-05-26):
机型:A1278 版号820-3115-B
故障:不开机,小绿灯不亮
拆开后盖目测U7000主供电2脚烧黑断线,取下芯片换了个新的上去断线补线焊好,测量主板没明显短路,通电U7000又烧了,拆掉芯片检查外围电路测到3脚ACIN分压电阻R7010变值,更换后换新芯片上去通电小绿灯亮自动触发亮机。测试两天没问题。

客户取机回去一个星期后返修绿灯不亮,重换了个芯片又OK了。试机一天没问题,第二天来又不行了,风枪加热了下芯片冷却后又恢复正常。测量U7000各工作条件正常,看来得放到第二天冷机在测量了,第二天上班接充电器果然小绿灯不亮,测量U7000工作条件,主供电只有13V多,量前面R7005 第1脚16V2脚只有13V左右,断电量阻值变大,风枪加热R7005 测量又恢复正常看来前面主供电烧坏时R7005也搞不稳定 了,更换后恢复正常此机修复。希望不要在返修了。

网友:
苹果笔记本不太好修,楼主可以

网友:
不错 这个不好测试

网友A:
这个是进水的机器吗?不然阻值为什么会变质?

网友:
苹果不好搞啊,楼主这机子进水还是

网友:
纵观论坛苹果机子不好修了

网友:
1278好像有两个电阻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进水的机器吗?不然阻值为什么会变质?

也没看到进水的痕迹。电阻怎么变的就没法说清楚了。

网友:
很厉害,像苹果的这种U7000芯片不好找到,可以替代不?

网友:
这机器 坑爹的节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