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大家来谈一谈关于安卓手机摔坏之后里面的数据恢复的方法

楼主(2015-05-26):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小白在此受教了!
          手机主板摔坏主板拆出装上电池开关机排线尾插 连接电脑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设备这种情况!客户要里面资料报价800
          本人的想法是买一块新板子拆出字库和硬盘转换到新板子上面开机倒资料但是客户说话太贵没有办法实施此想法在此求助欢迎大家不吝指导交流  谢谢!

网友:
本人占个一楼

网友A:
把他原来主板修起来。要不就上网找个一样的主板把硬盘搬过去。

网友B:
用UDMA吧,或者用效率源的设备。

网友C:
先把手机搞开机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手机搞开机再说吧

问题是主板上一些小芯片掉件弯曲程度非常大、只能搞嫁接法来正兄弟你怎么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他原来主板修起来。要不就上网找个一样的主板把硬盘搬过去。

我就是这这么想的但是好的主板旧的也好贵的、我就是说这个方法可行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UDMA吧,或者用效率源的设备。

哥哥我听过效率源但是具体怎么搞那不是需要设备的吗、另外主板已弯曲小芯片掉件严重

网友C:
先不管其它的 先搞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哥哥我听过效率源但是具体怎么搞那不是需要设备的吗、另外主板已弯曲小芯片掉件严重

哦,问题这么严重,如果你不是专业做数据恢复的还是不要做了,没有专业设备,没有从业经验,这个老手都不一定能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管其它的 先搞开机

能搞开机我还头痛吗、掉件掉点、一大片妈的不知道被他砸了多少下据说和老婆吵架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问题这么严重,如果你不是专业做数据恢复的还是不要做了,没有专业设备,没有从业经验,这个老手都不 ...

探索无止境么所以讨论下对吧、

网友:
恼火哦 只有先搞个开机 其他的不管 包括什么硬盘什么的都不管

网友C:
看你是什么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是什么机器了

品牌机oppo、、

网友E:
把手机闪存芯片改成U盘,至于电话号码这些不一定弄得出来,照片倒是可以弄出来,“某”宝有卖EMMC字库U盘编程器几元一个把字库焊上去就是U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手机闪存芯片改成U盘,至于电话号码这些不一定弄得出来,照片倒是可以弄出来,“某”宝有卖EMMC字库U盘编 ...

闪存和字库是两个概念的哥哥、

网友F:
你可以找到个便宜的手机砸烂,然后按你的方法来试试

网友G:
数据恢复本身就是贵,,,,想要数据,那就要多花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找到个便宜的手机砸烂,然后按你的方法来试试

我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数据恢复本身就是贵,,,,想要数据,那就要多花钱了

恩。。。。。是的

网友H:
最可行的是实施搬板,OPPO机子不像苹果要什么硬盘序列号啥的。。 祝你成功,发财

网友I:
没见过手机数据恢复的

网友J:
楼主手机维修技术不错啊,老款的手机有设备读字库,新款手机就较少了,三星的手机恢复多一些,我这个地方是八百起价,但还不知道怎么弄,还在学习       学徒一枚,这个师傅不一定会教,应该属于专业的一类了

网友K:
先搞清,是什么手机,安卓的就好弄呀

网友K:
如果是安卓的,可以想办法进bl,adb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安卓的,可以想办法进bl,adb取出来

大哥说清楚点我想知道可不可以再说几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可行的是实施搬板,OPPO机子不像苹果要什么硬盘序列号啥的。。 祝你成功,发财

直接兑换硬盘字库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先搞清,是什么手机,安卓的就好弄呀

怎么弄法说来听听啊哥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手机维修技术不错啊,老款的手机有设备读字库,新款手机就较少了,三星的手机恢复多一些,我这个地方是 ...

多多学习学无止境我也是瞎搞搞电脑手机都修但是就是没生意空有技术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见过手机数据恢复的

咯咯哒收集数据恢复比硬盘赚钱多了现在都是手机妈的电脑都不知道死哪里去了

网友:
小白到此一游,学习了

网友:
额,小白到此学习了,估计就是要换板材能读资料了吧。。。

网友L:
你们都研究技术,就我一个人觉得这手机里有他们某一个人的证据。

网友:
下完过来评价的,看着不错  过会品尝一下

网友M:
找一个能读存储质料的万用板   吧存储器里面的资料读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们都研究技术,就我一个人觉得这手机里有他们某一个人的证据。

兄弟是组织的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找一个能读存储质料的万用板   吧存储器里面的资料读出来就好了

已找到方法正在试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