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 LOGO掉电维修

楼主(2015-05-26):
ASUS F8S 上可调电源触发1.8A显示logo之后掉电, 拆下内存显卡问题依旧,确定主板问题后拆机检测
裸板直测SW5606  开关电压1.8V  确定故障所在
3VS过上拉电阻给开关提供3V电压,连接器件:开关,kbc,开关旁延时电容
更换10K上拉电阻,拆下电容,开关,问题依旧 翘起KBC 2脚 电压还是1.8V   看来是pcb板漏电了
飞线接起开关,上拉电压,kbc  触发不再掉电,故障解决。

网友:
分析到位,应该是个老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