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 LG显示器电源板上一个元件烧了 可以替换吗

楼主(2015-05-26):
求助   LG显示器电源板上一个元件烧了  标号是c104    长方形 黄色 两条腿的元件   可以用别的常用点的元件替换吗    元件上写着18j100   请坛友帮帮忙

网友:
最好拍个相片看看。

网友A:
它烧坏了,说明整流部分肯定也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烧坏了,说明整流部分肯定也完蛋了,

显示器是双顶管的    只有另外一边的顶管亮一下就灭

网友:
呵,这个就在其它的电源板高压灯管接口拿下一个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
被烧的是个EMI电容

网友:
18N 100V  J是允许误差值

网友:
你就这么笼统的问下能代换吗,是不是有点。。。。

网友:
照片啊,你拍张照片过来啊

网友:
这个可以取下不要,应该看其它地方还有没有故障

网友:
这种最好拍个图看看

网友:
弄个图片上来  看下  是哪个位置的  啥作用

网友:
楼主传张照片更容易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