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暗屏

楼主(2015-05-26):
机型:A1466  板号:820-3437-B   故障:暗屏
拆机量了下屏接口3脚无电压。

往前追来自U7701升压芯片LP8550。

量主供电正常,EN脚无电压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

PPVIN_S0SW_LCDBKLT往前追到是公共点过保险F7700受控于Q7706,量了下保险F7700开路,料板上拆了个换上上电测试OK。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秒了?

网友:
暗屏先量屏接口电压,然后再确定问题所在,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清楚明了!技术很好

网友:
苹果的图纸在哪里找的?

网友:
一个保险,钱到手了

网友:
你好,请问我看到你的帖子上A1466暗屏,这个屏接口3脚电压是几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