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5 第8脚不正常,只有10v左右还跳变,第8脚应该有300v左右

楼主(2015-05-26):
8脚,现在只有10v左右,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7575之前的烧了,换了一个拆机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A:
检查芯片外围电路有无短路的元件,无短路元件的话,更新芯片吧(芯片本身不良)。

网友:
8脚所接电阻有没有变大啊,如果没有变大,再换一片芯片试试。

网友:
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B:
会不会换上个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芯片外围电路有无短路的元件,无短路元件的话,更新芯片吧(芯片本身不良)。

又换了新的
还是一样

网友:
没有短路,芯片又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芯片外围的元件有没有问题啊,比如稳压的二极管(可以拆掉),电容有无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外围的元件有没有问题啊,比如稳压的二极管(可以拆掉),电容有无短路的。

谢谢你的回复。已经好了,又换了一个新的,现在的芯片真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换上个坏芯片。

对,又换了一个才好

网友:
拆机的的不靠谱。换新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