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要练车,下午抽空来一帖算是比较指导性意义的帖子

楼主(2015-05-26):
                                      机型: E49AL               故障:开机不亮到触发掉电重启       架构: HM7X独显架构
一、先看裸照:

迅维上很多人发帖子说E49AL这个机子开机掉电直接刷BIOS就能好,我自己也修过两台,其中一台是开机不亮,换PCH好了;另一台,时亮时不亮,刷BIOS好了。

二、机子到手触发以后电流1.1A左右不动了,看电流变化貌似还跑马。拆机CMOS电池放电,半小时以后才通电测试自动上电了,看电流变化(开机-0.9-1.0-1.3-掉电)已经开始跑马了应该是在快要亮的一瞬间掉电。

三、先找个8M BIOS芯片刷了程序替换上去结果故障依旧,再刷一个还是一样。看来没这么简单,一步一步来修。
①检查内存SPD数据线信号波形

时间调为500MS可以看到两次波形,不过内存。检查内存条件  RST REF VTT VDDSPD CLK都正常,换U故障依旧。
②检查LPC_FRAME#信号波形:

这里发现EC 第三脚LPC_FRAME#引脚无3.3V ,无波,肯定有问题。
③打对地值
a: EC 3脚LPC_FRAME#_R对地值 584

b:EC 128脚LPC_AD2_R对地值  450

C:判断:LPC_FRAME#对地值偏高,说明断线或桥空焊。
四、当时手比脑子快了0.001S直接就换桥了,黑胶的费了些劲才取下换完桥。换好了一测,结果还是偏高。
①检查LPC_FARME#相连线路:

LPC_FRAME#_L南桥出来,经过R2105更名为LPC_FRAME#,LPC_FRAME#经过R2711更名为LPC_FRAME#_R到达EC。
②找到这个R2711两边打值,如下图:

靠近PCH一端为457,靠近EC端为584,万用表打到电阻档,在线测电阻R2711已经开路了。

③找到一个14.5欧姆电阻换上去,LPC_FRAME#_R对地值已经恢复451

④试着抓取LPC_FRAME#信号如图:

五、通电测试

六、换桥以后注意,检查网卡,声卡设备是否认到,USB接口是否正常。这台机子无线网卡异常发烫,已经挂掉,让客户换USB无线网卡。

 会员1296227300鑫豆2023-10-26 02:53
 会员14367362元2022-12-28 03:31
 会员1971262元2022-12-24 09:22

网友A:
每次看您的帖子就是一次学习。。希望多发帖子

网友:
一个电阻导致的不跑马 不好修 楼主厉害!

网友:
这样的思路值得学习  很给力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看了帖子受益大大的

网友:
是的,打值不一样,直观上都会考虑桥。以后的确要注意,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很强。。。

网友:
楼主牛,真需要技术和功夫

网友B:
不错的经验,相当给力,现在学车要多少钱啊,兄弟

网友:
我打了阻值基本直接干桥。。。

网友:
思维很清晰 啊。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过硬,楼主用的安泰信么?好不好用

网友:
这哥的贴每每我都要看两三次,惊喜连连

网友:
楼主出的都是精品啊!一个电阻都能查到,不容易啊!

网友C:
看LZ帖子就是好像在吃火锅一样,给力,在此我也想请问一个对你来说很小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很恼火的,请问:检查内存条件  RST REF VTT VDDSPD CLK“你这些条件都是在哪里测的???是在内存操子上还是???我不是迅维出来的,所以希望你解答一下,能节图让我看看最好

网友D:
楼主的思路方法是比我们高好多啊

网友E:
我有个跟你情况差不多  LPC总线全部正常 内存条件都过关 掉电重启 没折了

网友D:
。检查内存条件  RST REF VTT VDDSPD CLK都正常为什么又

LPC_FRAME#引脚无3.3V ,无波,肯定有问题
楼主能讲讲是什么思路吗

网友F:
虽说走了些弯路,但最终还是将问题处理了,多谢分享啊。

网友:
此贴精华
原因 软启动的维修相对不好准确判断!楼主分析的合理清晰!
精华 希望楼主日后发表更多的案列!

网友:
一个电阻 呵呵 技术相当精

网友G:
smbus 2次波形谁说一定内存不过。
你这应该是已经过了内存,在检测KBC时出错啊

网友H:
frame#如果无波的话应该不可能读到程序的吧? 内存上怎么会有波呢?????小白费解

网友:
看玩楼主的帖子,觉得不加分对不住这发帖的人。我收藏此帖以后作为参考。也希望楼主多发点贴。

网友:
每次看完都有点热血沸腾的感觉,真心有收获。

网友:
哥们,晚上练车是几个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G:
smbus 2次波形谁说一定内存不过。
你这应该是已经过了内存,在检测KBC时出错啊

那该如何判定是否过内存了呢?内存数据波?又或者看跑马卡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frame#如果无波的话应该不可能读到程序的吧? 内存上怎么会有波呢?????小白费解

看架构,这个机子是南桥挂BIOS的,可不经过lpc

网友:
LPC_FRAME#对地阻值为400多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该如何判定是否过内存了呢?内存数据波?又或者看跑马卡代码

目前我也没掌握确切的方法

网友(点评):
我修过一台联想S400独显的机子,HM7x芯片组显卡直接输出显示信号。故障是内存SPD三次波点不亮。换了显卡以后机子点亮,但是内存SPD还是只有三次波,当时觉得可能是特例。现在饼哥指点一下觉得豁然开朗!

网友:
不是大师级别的,基本修不了!波波用的可以

网友:
看这文章有很大收获。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内存条件  RST REF VTT VDDSPD CLK都正常为什么又

LPC_FRAME#引脚无3.3V ,无波,肯定有问题

寻址 出了问题呗

网友:
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LZ帖子就是好像在吃火锅一样,给力,在此我也想请问一个对你来说很小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很恼火的,请问 ...

内存假负载

网友:
不错看你的帖子受益匪浅!支持原创

网友:
楼主很厉害,但是小白的我还是没看懂。唉

网友:
心细,思路明确 佩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LZ帖子就是好像在吃火锅一样,给力,在此我也想请问一个对你来说很小的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很恼火的,请问 ...

SPD在内存条上面可以测到,其它条件可以在插槽上面测到 时钟由PCH发出

网友:
终于又看到你的贴了哦

网友:
就是一个电阻导致的不跑马。。。

网友:
LPC_FRAME#阻抗大,最好写清楚比较的对象,这样更让人感觉直接!

网友:
非常详细也很有含量

网友:
楼主时序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还可以这样修,不错,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厉害,换做我的话换完桥还不行的话基本就不修了,直接换板。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维修,换我的话不一定能修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您的帖子就是一次学习。。希望多发帖子

这马屁可以。,。。,楼主怎么像王成

网友:
很好,学校了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电阻坏了都能找的到

网友:
主板掉电恩烦人,最近这毛病好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马屁可以。,。。,楼主怎么像王成

此马屁以修炼成精了,难道王成就是个屁精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帖子都有收获,收藏了,加5分

网友:
楼主的检修思路很值得学习,特别是桥部分的电路

网友:
我去,这故障要是给我修,八辈子都修不出来,楼主老NB了,跪拜ing!!!

网友:
楼主怎么会想到这个贞信号上面去呢

网友K:
这机器南桥和BIOS是通病

网友:
我遇到的这台机器现象是不定时的关机,BIOS 也刷了,也没解决,最后客户换板了才解决!

网友:
楼主厉害!信号级维修大师啊

网友:
太长看的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思路方法是比我们高好多啊

那还说个啥,修理界的大神人物哦

网友:
思路很清晰,楼主好牛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机器南桥和BIOS是通病

BIOS是出问题的比较多,南桥坏不能说是通病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学习了  收藏了

网友:
看帖看到心境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多看帖多学习

网友:
你的帖子都好有代表性呀

网友:
呵呵,这种事,我也干过,头脑,一热,干桥,,也是这块板子!后来,一量,也是这个电阻,阻值,增大

网友:
楼主好久没出来  ,又学到一招了

网友:
看了帖子受益大大的

网友:
楼主这个很有指导性!!!多发点!!!

网友:
看您的帖子就是一次学习。希望多发帖子!

网友:
看帖也是一种学习啊

网友L:
楼主思路好清晰。。。我想问下阻值500多怎就高了。。。怎么知道这些信号的正常阻值是多少啊。。。求解
易点小弟
LPC总线阻值都差不多的。其他几根都是450 有一根500多肯定不正常
详情

网友:
PM_RSMRST#我想问一下 这个信号是要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技术杠杠的,楼主考驾照多少钱?

网友M:
今天黄总讲课的时候说SMBUS有4次波形都不一定过内存,然后刚才看饼哥回复,很肯定的说了有2次就过内存了,这到底该怎么判断
志在由
我的根据是测到内存上有数据波就算是过了内存,不知理解对不
详情

网友:
威武霸气帅

网友:
不是一般的给力

网友:
加个分,楼主功底好。

网友:
很给力 好帖子 楼主技术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说走了些弯路,但最终还是将问题处理了,多谢分享啊。
在论坛能看到很多技术贴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清晰的思路 多多学习!

网友:
不跑马的修起来操蛋 啊!!这问题还比较好。。

网友:
很精彩,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问问大侠们LPC_FARME#有3.3伏电压无波是咋回事呢?

网友:
是到IO的LPC不正常吗

网友:
哈哈 你这次也调慢了 我是你qq好友

网友:
是啊 ,就是 寻址出了问题 ,楼主厉害 啊 ,这么刁钻的问题 都能找到,并且对 寻址过程理解透彻啊

网友:
迅维学员这个帖子写的还不错。
受教了

网友:
大神,所有机器的LPC_FRAME#和LPC_AD*_R的对地阻值都应该一样吗?请指教。换我就忽略了,我只想到LPC_AD*_R的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今天黄总讲课的时候说SMBUS有4次波形都不一定过内存,然后刚才看饼哥回复,很肯定的说了有2次就过内存了, ...

我的根据是测到内存上有数据波就算是过了内存,不知理解对不

网友:
精彩!虽然走了点弯路。

网友:
楼主的帖子营养很大呀,很是受益

网友:
就佩服迅维出来修练的抓波神功

网友:
你修到LPC总线问题的都好几次了啊。我咋就没遇到啊 。

网友:
果然是个好技术,这个电阻开路都找到了。,估计原来的桥应该没有坏吧。

网友:
RST REF VTT VDDSPD CLK正常,怎么想到测量lpc_frame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向你学习

网友:
这贴真心不错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受教了

网友:
那位置帖了贴纸,又放硬盘。  难怪会开路

网友:
看土豆大神修机就如神功灌顶,啥信号能明了,我要学抓波!修机神器呀!!!

网友:
有波波神器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 lpc总线都能找出鼓掌

网友:
师兄很不错啊 ,示波器用得,,,,,

网友:
好久没看你的帖子了,还是依旧如此给力,佩服了!!可惜没示波器 ,哎

网友:
思路很好,不跑吗很难修的哦

网友:
这么厉害,信号二极管值都记下了,大神啊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 啊  羡慕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知道一样不,明天看看

网友:
太给力了 大湿

网友:
高手 在哪里   在哪里

网友:
不错,高手,佩服

网友:
看懂了意思哦。。呵呵

网友:
土豆大神发的帖子  都很受用

网友:
修的很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马屁可以。,。。,楼主怎么像王成

你小子居然在这里黑我!还好我也是会偶尔上一下迅维网啊!要不然被你小子黑了都不知道!

网友N:
水平越来越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水平越来越高了、、

王总都出来评论了!看来真的不错!

网友:
又一大神,技术太好

网友:
楼主测的那个信号叫什么起什么作用的告诉我一下子。只知道LPC总线里AD是地址信号

网友:
土豆要是开车上路那不是一大新闻?开句玩笑,今天一台A1278 K6不跑码,没有修出来。好遗憾,MCP的时序PCIRST复位没有,真心头大。早知道请教楼主多好啊!

网友:
原来是软启动出问题了,看来楼主对软启动还是理解的挺透彻的。

网友:
土豆大师一冒泡 便是精华

网友:
信號級維修的高手。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值得好好學學。

网友:
時序這方面,更深些。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很细心学习了

网友:
小电阻引起的问题 比较难查  有示波器修信号方面的故障 事半功倍啊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高手

网友:
学了一个好方法

网友:
参考一下思路,感谢分享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没有点位,就费劲多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楼主思路好清晰。。。我想问下阻值500多怎就高了。。。怎么知道这些信号的正常阻值是多少啊。。。求解

LPC总线阻值都差不多的。其他几根都是450 有一根500多肯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经验,相当给力,现在学车要多少钱啊,兄弟

不但说出了经验,还提供了分析过程

网友:
非常有料的教案!

网友:
楼主把EC其他关键点 发下,多向您学习

网友:
新手请问 LPC_FRAME#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为什么会是3.3V呢

网友:
楼主发出来的都是干货, 牛 ~~

网友:
过硬的技术!!!

网友:
樓主精神可嘉!

网友:
技術了得。。。

网友:
信號級維修,可能是未來的方嚮了。

网友:
楼主软起动的理论扎实膜拜了

网友:
lpc_FRAME#是判断什么的?这个信号什么意思?拜托楼主指教一下吧,不跑码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是否机器不跑吗都应该看看LPC_FRAME#???

网友:
LZ就是很好的说,赞一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跟你情况差不多  LPC总线全部正常 内存条件都过关 掉电重启 没折了

你这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很耐心地看完了所有的回贴,还有师傅在回贴里说也修过这毛病,也是这个电阻阻值变大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修到过,会不会又是一个通病呢,期待修到的师傅们回贴............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细,顶一下

网友:
给里啊  楼主  如果是我 肯定会考虑桥

网友:
上次我遇到这个机器 但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刷bioS有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这可以刷BIOS试试,.......

BIOS 我都刷坏了一个 又找了个4M的刷上程序还是一个鸟样子 不打算修了

网友:
只能说看你的贴。每次都是在享受。。我也想靠车牌,你哪C1多少钱,一般多久可以拿到。

网友:
引用 网友O:
LPC总线阻值都差不多的。其他几根都是450 有一根500多肯定不正常

谢谢你的回复,,,学习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smbus 2次波形谁说一定内存不过。
你这应该是已经过了内存,在检测KBC时出错啊

看到这儿刚好也想要请教饼哥,为啥LPC总线故障会导致内存有波形而且像是不过内存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G:
smbus 2次波形谁说一定内存不过。
你这应该是已经过了内存,在检测KBC时出错啊

不是应该连码都不跑吗

网友:
桥是坏的吗?500多阻值有的板也正常吧

网友:
楼主厉害呀,技术过硬。尤其是看了你的下载分我真是羡慕呀。

网友:
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了 思路真清晰 晚上还可以学车真叼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是应该连码都不跑吗
当然不是。BIOS在桥下,又不是EC下。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分享,很精彩。

网友:
几百年的功力。。

网友:
楼主,留个QQ呗。不懂的请教下

网友:
看起来时序真的非常重要,楼主这是信号级维修了

网友:
大神,一个电阻都能查出来 佩服

网友:
“”a: EC 3脚LPC_FRAME#_R对地值 584,
b:EC 128脚LPC_AD2_R对地值 450
C:判断:LPC_FRAME#对地值偏高,说明断线或桥空焊“”
问一下楼主,是不是LPC_AD(0--4)的阻值必须和LPC_FRAME#的阻值是一样的呢,为什么呢

网友:
修车还是修电脑

网友:
BIOS一般我都是先找一个容量相同的先刷来看.再动原BIOS.

网友:
总有几个技术牛逼的。

网友:
之前有一部不亮机的,换桥被我拆坏了

网友:
这都被你抓到 厉害啊

网友:
跑马了 你怎么会去测试 lpc??? 求解释

网友(2015-07-05):
必须升精      。必须的

网友:
每次看这样了帖子都能学习很多东西

网友:
手上有台华硕板号是k42jr  4.1的主板,LPC和帧周期都只有3.3v的高电平,没有下拉动作,帧周期对地阻值516,LPC阻值是511,pch我已经更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cpu换——DRAMPWROK和cpu复位都正常,这种情况下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