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8190Q 主板正负短路

楼主(2015-05-26):
闲来无事,有部酷派8190Q的手机扔有一段时间没修。到发帖时还没有找到主板电路图...就给大家说说
      不开机-拆电池接电源-电源3V直接跳 -后从1V慢慢升-TMD还是跳~~
拆机-万用表对接正负极短路...
查尾插这边是否和电池电路这边一样短路(我这个维修思路是自己摸索的,你们就无视了吧)
尾插这边没有..这里有问题出来了...(往下我肚子里没货了)
路过的各位你们有货就TO-TO吧  (没图我说个啥)

网友:
把功放拆了看一下,反正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很多

网友:
1、电池座中间脚正对那个二极管拆掉2、主板上大电容测测

网友:
你调到1V往上调.....升到快要跳时,就不动了 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有没有哪个地方发热发烫。。。

网友:
1.楼主机器是怎么造成正负极短路的?
2.我的思路是:在不知道你怎么坏的情况下,建议你先拆掉射频PA
3.如果还是短路,就直接干掉电源管理芯片
4.应该会好了
5.没看清楚你具体是哪个型号的CPU,模糊看到是MTK的

网友A:
试试烧鸡法啊,应该很明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烧鸡法啊,应该很明显啊

烧鸡法请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进过水

网友:
加电查那个发热了,电容多看看

网友:
不弄了,淘宝上这板50左右,手机就值个100多..要你的话准备怎么弄?

网友B:
看来这是个麻烦事啊,顶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这是个麻烦事啊,顶楼主

只是我技术菜...

网友:
pmu   屛灯升压模块  pa  功放  充电ic  尾插

网友C:
正负极短路多数是电容惹的祸!我就弄过一个三星i9100把我搞死了,就是这个该死的电容,用烧机法还不管用不发热!只能一个一个拆!

网友:
呵呵,慢慢拆拆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正负极短路多数是电容惹的祸!我就弄过一个三星i9100把我搞死了,就是这个该死的电容,用烧机法还不管用不 ...

烧机是不是电流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烧机是不是电流不够啊。

电流倒是够了。就是烧不出来。不知道你有什么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