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3401 刷永久芯片

楼主(2015-05-26):
你的打印机是否改过永久版无需使用硒鼓芯片,现在不能正常工作,亮红灯,提示无效硒鼓、墨粉盒不兼容。无论你更换多少硒鼓跟计数芯片,打印机都无法识别,

网友:
论坛首发!

网友A:
两个ROM都要刷写吗?

xwc
xwc

网友:
是不是刷了你的ROM就解决了呀?

网友:
这个可是福音啊

网友:
没有完全说明白
给你加分 期待细说

网友B:
是要刷 还是下掉这两个程序芯片就可以了?怎么没有说清楚呀楼主

xwc

网友C:
收藏,点赞~~~
要是楼主能够简单说一下如何使用就更好了。

xwc

网友:
有没有顺序之分

xw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ROM都要刷写吗?

两个都要刷

网友:
没有顺序之分。建议先刷大的 再刷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藏,点赞~~~
要是楼主能够简单说一下如何使用就更好了。

摘下;两个BIOS   挨个挨个的用编程器刷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要刷 还是下掉这两个程序芯片就可以了?怎么没有说清楚呀楼主

肯定要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ROM都要刷写吗?

是的 刷两个  刷啦一个不能用的 !到时别说我bios文件不行就OK  我试过刷一个刷不能启动开机的,

网友:
要刷几个啊 详细点

网友D:
你没有说明是用什么程序刷还是用刷主板BIOS的东东刷呢

xwc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绝对支持啦,多点放出这种资料就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说明是用什么程序刷还是用刷主板BIOS的东东刷呢

编程器,编程器你懂吗

网友(2016-10-15):
打印机已刷好,支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