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帮忙看看,关于CPU供电芯片

楼主(2015-05-26):
ISL6312
EN     :  36脚2.52V,
VCC   :     10脚5V,
BOOT3     40脚11.78V,
BOOT1     30脚11.78V,
BOOT2     27脚11.78V

测得CPU的输出电压0.5V,换过供电芯片,请问大家问题在哪块,谢谢了!

网友:
PGOOD、VID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先排除 VID的影响

网友:
18,29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REF电压正常么?

网友:
29 42也是他的供电

网友:
开启信号不正常呗,这个芯片的开启信号是VTTPWRGD 是1.2V左右

网友:
换下CPU,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过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