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5e 触发0.01上到0.04,拔掉一个6脚管OK

楼主(2015-05-27):
老板给个板子来研究,他已换过南桥,EC;看电流,很大可能是南桥没发出SLP_S3信号,但老板已换过桥,所以下个图纸研究下,只有独显的参考,大体相同,
测了下EC的信号,开机时3/5V 正常出来,117脚正常跳变,20脚RSMRST#也能上到3V跟着电流掉下了,64脚SLP_S3一直低电平,查下南桥的RTC也正常,再搜索下RSMRST#信号发现有个6脚管控制此信号,由3/5v 电源好信号控制,按开关,有3 /5V 后此信号一直低,照理IC坏的可能性很少,立即拔下Q1828 6脚管子(在南桥晶振旁边),再上电0.48---0.37左右不断跳变,你妹的,还有有问题,这时量3/5V PG信号3.3v,换个管子上去,又低了,不管了,拔掉不装,没时间研究,这个只是保护RSMRST#信号,去掉不影响;不管3721刷个BIOS先,刷完一样,考虑到老板换了南桥,找回原来那个装回去,上电0.6左右跳变,看来亮机了,接上屏果然亮了,唉,买到坏桥了。

网友(2018-03-02):
没有看懂。。。。。。。。。。。。。。。

网友:
是坏桥还是没有焊好,最好再做一次, 不过现在卖芯片的 也真不好说呀

网友:
无语   昨天刚赔了一百  一个桥75加上顺丰邮费   日   碰到黑心商家也是无奈

网友:
javascript:无语   昨天刚赔了一百  一个桥75加上顺丰邮费   日   碰到黑心商家也是无奈

网友:
一般芯片在跳  都是坏的?

网友:
老板要重用你了,你很有钱途,不错

网友:
跟鸿基的板差不多  开启3V5V的 我也修到过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现在发的桥片坏的很多,奶奶的  修个机器赔一百多 顺分运费二十多 一个桥片80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有 真麻烦  是我就不修了 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