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0 板号:纬创 VITAS-MB

楼主(2015-05-26):
HP CQ60 板号:纬创 VITAS-MB 此板上家注明有:一:3V\5V电感电压正常(我测也正常);二:无CPU、内存、桥等其它各大电压(我测CPU电感有1.5V电压,其它电感都没有电压出来);

三:触发上线掉电(经上电实测是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21瞬间掉到电流0.001A,5秒左右重复)。

拿到板看了下,唉……能动的元器件大大小小的动了不少了,还少件……
省N字用万用表测试……心想一级电压供电都出来了且跟上电掉电无影响正常输出。果断先拆了5V二级电压转换管U36(先打了U36对地值311正常)

光板没有CPU内存上电电流到0.53A且不掉电了……我擦。。。太高了,试探的用手指在板上各大区域搜寻看有没有高温区,果然…U15…手又得起一个泡了~!U15是桥的1.5V供电转换管,测输出端对地值几乎为0。

以为它坏了,拆下来再测板1.5V输出端一样几乎为0.测U15基本正常应该没有坏。
查图看这个1.5V电压去了:CPU、北桥、南桥还有一些接口,去的地方不多,这就好办了,首先CPU没上和接口是不用看的了,然后去北桥就两路,一个是上拉也不用看了,另一个是供电过R385,断开电阻后测还是短路。

排除北桥的问题。
最后只有南桥了,看图给南桥供电通道还真不少的……截图一部份,后面还有的!~

又省N字……想一个一个找出坏的小元器件断开测无果,最终把南桥AF82801IBM干了下来再测不短路了~!从料板上拆了个AF82801IEM通用,

植球BGA换上打值都不短了,装回U15 和U36上电测试OK

1.5V出来了~!裸板上电0.42A,还是不正常。这个板子以前搞过,有独显的裸板开机正常上电在0.7几A,应该还有没工作的地方,想起才拿到手看到的少件地方U16,显卡PWM供电上管被拆了……

还是从料板上找了个差不多型号装上,裸板上电电流到了0.72A,显卡核心供电0.9V正常了,各大电压测都出来了,致此维修结束。
看贴、回贴、评个分,鼓励下我们,写的不好还请见谅~!

网友:
行呀。连桥都能干好。不错。我还不行,

网友:
这种板子 楼主还花这么大的精力修 不容易,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A:
多教教俺啊,跟不上你们的速度了,虽然同一个班。。。。。

网友B:
问下兄弟修这块板 话了多少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兄弟修这块板 话了多少时间,

应该是两个小时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两个小时左右吧

可否留个QQ以后交流交流

网友D:
加分学习了,分享经验

网友E:
维修思路清晰,让我受益匪浅。

网友F:
可惜没有分加了!断掉+V5S。。。。。这一招不错,特赞!

网友G:
写的跟真的一样 太厉害了

网友H:
老彭,你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看来你结业考试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彭,你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看来你结业考试没问题了

哪里,大家一起学习经验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的跟真的一样 太厉害了

感谢兄弟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惜没有分加了!断掉+V5S。。。。。这一招不错,特赞!

感谢兄弟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思路清晰,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兄弟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学习了,分享经验

感谢兄弟来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否留个QQ以后交流交流

感谢兄弟来支持
QQ9541777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教教俺啊,跟不上你们的速度了,虽然同一个班。。。。。

感谢兄弟来支持多的不多,大家一起学习经验

网友:
修的不错,电压转换管子发烫的基本都是后级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