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B470装硬盘不显示

楼主(2015-05-26):
有那位大师遇到过这么奇葩的问题,B470独显(裸板),不装硬盘内接外接都显示,装上硬盘内存跑一半就不跑了,此板是之前修好,客户用了一段时间说不是开机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么奇葩的

网友A:
换硬盘也是一样故障吗?
不过这款机通病都是CPU那几个铁管的问题多,修过一个装系统很慢慢,结果就是CPU铁管有一组坏掉了,可是我也没有搞懂为什么还能亮机。

网友B:
我问过我师傅 ,他说可能是南桥问题.可以 试下.

网友:
先排除硬盘问题

网友:
换硬盘不行 换南桥

网友:
遇到过换硬盘解决的

网友:
遇到到刷下BLOS 解决

网友C:
  把硬盘上上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问过我师傅 ,他说可能是南桥问题.可以 试下.

此板原始故障就是南桥问题···我也怀疑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也是一样故障吗?
不过这款机通病都是CPU那几个铁管的问题多,修过一个装系统很慢慢,结果就是CPU铁 ...

是啊··问题是他不装硬盘是好的硬盘换了好几个了,真不知道查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硬盘上上电流跑多少啊

跑0.8我用示波器打波形,跑的快显了,不出集显电压

网友:
上别的硬盘什么情况

网友:
我想应该就是CPU哪几个乌龟管的问题,你看下那个颜色比较黑一点,拆了看一下,一般都是小的那个问题多。开盖有惊喜

网友:
先排除硬盘   再看下在不显示的时候看下硬盘的供电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板原始故障就是南桥问题···我也怀疑换了还是一样

那就不清楚了,南桥的可能性非常大,你可以再试试.

网友:
都说南桥问题,是因为桥控制硬盘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