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黑E550安装Win7问题

楼主(2015-05-26):
今天给同事安装Win764位系统,是从网上下载的Ghost,通过PE安装的,安装好之后发现,启动时在显示了Thinkpad字样之后,屏幕会闪几下,之后才出现Win7的启动界面这是为什么呢,Win7进入之后屏幕上正常,不闪的,

BIOS这么几个地方已经修改:
Security → Secure Boot需要为Diasabled;
Startup → UEFI/Legacy Boot改为Both;UEFI/Legacy Boot Priority为Legacy First;
最后F10保存。

之前的分区也是在PE下将所有分区删除,重新分区的。

为什么在显示了THinkpad之后,会闪几下呢,驱动都是从官网下载的呢,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请教各位了。。。。

网友:
是系统引起的闪屏 ?

告诉你个捷径 你可以打联想售后电话咨询下 他们一般会简单指导

网友:
之前有打过,说硬件问题,让换机,但是这 个是新机器啊,在Win8启动时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安装Win7之后才出现的,应该是哪里的设置,但苦于不知道在哪里修改啊。。。

网友A:
你看下BIOS里硬盘是不是第一启动,或者把除硬盘启动项外的都关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BIOS里硬盘是不是第一启动,或者把除硬盘启动项外的都关闭试试。

怎么把其他的启动项关闭呢?现在硬盘是第一启动项,我在PE下,看除了我分的区之外,还有WImTools文件夹,还有其他的,不知这个是有什么用呢?

网友A: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和电源管理驱动,在官网下载。先显卡后电源的顺序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和电源管理驱动,在官网下载。先显卡后电源的顺序安装

现在的驱动已经全部安装的官网的,但是启动还是会闪几下,才进入 系统界面。

网友:
启动项的问题吧;楼主把硬盘设置问第一应该就好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重新安装了原版的Win7 64位,就好了,其他的也没做修改。
不知各位是否还有其他解决方法,毕竟重做系统,是下策。

网友(2015-06-30):
您好,我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刚买的电脑,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试过几个win7系统都不行啊

网友:
闪一下进WIN7 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鬼出來的系統,多少是有點問題的啊,用安裝版的,肯定不會存在一些讓人意外的事。

网友:
机器还挑系统啊?用安装版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2015-09-30):
你百度下“E550C Win7 64位系统安装修改BIOS教程,Think Pad E550C安装Win7教程”那个教程比较详细的

网友:
好像有些机子装的时候要在BIOS里改 设置  把适合WIN8的改成适合不是WIN8的 ,楼主你看看

网友:
从来未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2016-10-19):
E550 改 win7  格式 通病  我做了 三个E550 重启开win7 都是 闪3-5下屏才进入 win7  读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