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助!!!韩版盖世4 时不时不识别SIM卡

楼主(2015-05-26):
重新启动。有时候能过来。。。。有时候还是提示无SIM卡。。。。关机后。过一会,再开。也有可能好。。。
SIM卡槽更换过。问题还是如此!求助 高手!
不识别

网友:
SIM卡供电稳定不?可以读数据说明 线路没有问题 另外就是卡槽弹片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不识别时,看看手机是否有串号

网友:
韩版机很头痛,上次修个也是不识别卡,最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