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39N 8脚MOS管 请教如何吹下

楼主(2015-05-26):
热风枪温度410,都吹不下。

网友:
用的什么牌子的风枪,风速多少啊?建议买个好点的风枪

网友:
是不是被红胶沾着

网友:
吹下了,开到420度 。以前一直380左右 就可以了 ,今天修一个显卡460,一个上 管。短路了,410度都没吹下来。后来一狠心,一跺脚。420度搞下 来了。谢谢各位

网友:
烙铁搞掂!!

网友:
先用有铅焊锡中和一下,轻轻一吹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