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导 一个长城BTX-400S电源 空载正常 接主板就快到桌面就断电

楼主(2015-05-26):
电源是打雷的时候烧坏的,之前短接黑绿线不启动,紫色5V绿5V都有,换了一个FAN4800A 和一个2.2的贴片电阻。可以启动以为搞好了,谁知道接上主板开机快到桌面就会断电{应该保护了吧。{为了修这电源我特意淘宝买了个二手好的,把带散热的放大管场管等都换了,这些都正常。最后搞了个把月发现FAN4800A损坏和2.2贴片电阻}到这里不指导怎搞了。我喜欢折腾这些电子东西,但没有基础。。。。。。。。。。。忘论坛好心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爱折腾的人.............

网友A:
快到桌面就断电,你确定是电源问题?换过电源试了没有。所有电容拆下来量过容值没有,有时候大功率管拆下量是好的,可是通电后性能差这个就不容易测出来,别折腾了,伤不起,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到桌面就断电,你确定是电源问题?换过电源试了没有。所有电容拆下来量过容值没有,有时候大功率管拆下量 ...

确定是电源问题。换一个电源电脑正常使用。点容看外观都正常,只拆了输出部分两个1000UF。10V检测正常。功率管是靠近输出部分的三个管子吗?

网友B:
一是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二是主板存在异常引起的。先换一个好电源试试看吧。

网友C:
想折腾就要学习一下理论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是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二是主板存在异常引起的。先换一个好电源试试看吧。

主板正常的其他电源都是正常使用,就是用这个坏电源就不行了,请教电源带载能力不足一般是哪里坏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折腾就要学习一下理论基础

没读啥书 很多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读啥书 很多看不明白。。。。。。。。。

找本中专的教材看看,电路知识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进展如何?................

今晚又把好的拆下来和坏的一起直接在板子上测量了高压不封的贴片电阻和红色的玻璃管子{是稳压管吗?}。没有发现参数相差异常大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4195-1-1.html

没找到FAN4800A和380V之间的取样电阻,是哪个呀?

网友G:
电源在启动一段时间后当掉,马上拔掉交流输入,摸变压器是否温度异常,如果高温不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在启动一段时间后当掉,马上拔掉交流输入,摸变压器是否温度异常,如果高温不要修了。

温度不高 电源是要接上主板有负载后才自己关掉。空载可以一直运行

网友H:
既然是打雷坏了,问题多在电源初级,怎会跑到次级呢?
电源负载能力差,多半是由电容失效引起的,与+5VSB是否稳定也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既然是打雷坏了,问题多在电源初级,怎会跑到次级呢?
电源负载能力差,多半是由电容失效引起的,与+5V ...

朋友说的是。我试过有一次电源运行自动停止后我未拔掉电源线直接把拔掉主板上的插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3.3V和12V都还有电压,就5V没有电压。。。。还望朋友进一步指导下。。。。我测过主滤波电容270UF 470WV电容有320UF左右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朋友说的是。我试过有一次电源运行自动停止后我未拔掉电源线直接把拔掉主板上的插线用万用表测量发现3.3V ...

更换5v的滤波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更换5v的滤波电容

朋友是这里的滤波电容吗?         图片里没看到5V,只有10V和16V呀

网友:
再次把坏电源带散热的放大管场管调到好电源上面,接上主板测试运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是这里的滤波电容吗?         图片里没看到5V,只有10V和16V呀

红线上接的滤波电容

网友:
很有毅力了,,主机电源维修费用很少,但修好它,心情特别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朋友是这里的滤波电容吗?         图片里没看到5V,只有10V和16V呀

楼主5V指得是5V的那路输出得滤波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5V指得是5V的那路输出得滤波电容............

哦 了解了。 明天我把低压输出滤波电容拆下挨个测量下容量。 请问下是不是电容表测的容量符合电容标值就代表电容是好的呢?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了解了。 明天我把低压输出滤波电容拆下挨个测量下容量。 请问下是不是电容表测的容量符合电容标值就 ...

用电容表测量出来容值正常,但未必就说明此电容能正常稳定的工作。如同功率管测量OK,但实际通电后性能极差不满足工作条件 一个道理!

最好的办法就是更好个新的或者说肯定好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