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AR-A208 复印机有底灰

楼主(2015-05-26):
SHARP 复印机。复印底灰好重, 打印不是好明显。但打印时有重影。请问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刮板老化了吧~

网友:
是不是新换粉导致的?若是,换好质量的粉吧。同时检查刮废粉的刮板是不是刮不干净了。

网友:
有重影 ,先卡张纸看看是转印还是定影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