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3 掉电

楼主(2015-05-26):
E40 I3 触发电流0.5后掉电,可再次触发。按时序先电压,触发后各电感电压均正常。唯+1.5V没有出来,此电压是由1.5V SUS通过PQ29转换而来, PR97无15V电压,飞线后故障排除。

网友:
IBM的 掉电基本上都是缺电压

网友:
只能说多数,可能性太多

网友:
这个案例比较经典,修了很多次

网友:
没查查 15V为什么没出来啊  呵呵

网友:
这问题比较简单

网友:
楼主把图纸奉献出来

网友:
E40显卡和散热管换的多

网友:
路过学习 表示还没修道过

网友:
我是新手 值得学习

网友:
缺电压掉电,,这个不难

网友:
多數機器還是供電相關故障,

网友:
各种掉电啊~~~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