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这样改板行不行啊!

楼主(2015-05-26):
我有一块主板CPU供电有一项没有供电!测到是驱动芯片的问题!这个驱动IC是控制两组MOS管的!一组正常!另一组控制损坏!我就是想能不能将好的那一组的控制极连接到另一组不行的控制极!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办法取消这一项的供电!就是不要这一项了!4相供电变三相!如果不行就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A:
请问是什么CPU的主板,如果INTEL部分能将坏一相的PWM接供电屏蔽。

网友:
CPU功耗不高,可以少一组供电。

网友:
我认为这样改没用,和屏蔽一相效果相同

网友:
去掉一项是可以的。

网友:
这样不行的返修

网友:
那就去掉一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CPU的主板,如果INTEL部分能将坏一相的PWM接供电屏蔽。

接几伏的供电啊!是接电源管理那边的PWM还是接驱动这边的PWM啊?

网友:
少一相供电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