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键盘触摸时能用时不能用,求救!!

楼主(2015-05-26):
g450  LA-5081P
问题: 键盘触摸不能用,一开机就不能用,按f2无法进BIOS,按大写键大写灯无法亮,有时候关机再开又可以用,不能用时,键盘触摸 左右键都无法使用!键盘是新的,试过拔掉触摸排线,键盘也无法使用,我试的时候是没有插外设的, 这个板之前是进水的,洗刷刷 被秒杀后,返修!!人背时卵缅黑。😶,南桥换过,ec换过,BIOS换过,还是一样的情况!键盘and触摸的线路是直通ec的!中间没有电容。 还有台Acer的la-4201p 也是一样的情况,(无进水这块板)现在这块板还没动手修,g450这块修不好,估计Acer的也是很难修了。大家给支点招呗,问了老大月饼,月饼大神也表示不知道哪里情况!  还叫我修好后告诉他下,好学习学习!!  *脏话*( ‵o′)凸,各位同仁有谁修过类似情况,请给点意见  感激不尽!最近背时事层出不穷,快搞死我了。版主请给我个高亮   玩玩  -。-

网友A:
再换键盘,不行换ec

网友B:
    我修到过啊    不过是Dell的   上键盘就开不了机    接过断开一根线就好了

网友C:
估计是触摸板上面的牛瑟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D:
触摸板下面有进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键盘,不行换ec

逗比,很明显不是这两个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过啊    不过是Dell的   上键盘就开不了机    接过断开一根线就好了

情况不同,难搞    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触摸板上面的牛瑟芯片出问题了

不插触摸  键盘也用不了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触摸板下面有进水吗

之前是有水的,都洗干净烤干了

网友:
  估计是板层的问题了兄弟   是不是还有腐蚀的原件没搞好呢    有一点发黑或看着不正常的就换掉

网友F:
换个EC试试 看有效果吗

网友:
人类已经无法阻止我签到的欲望...

天意wx -4 欲望?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EC试试 看有效果吗

不认真看贴,ec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EC试试 看有效果吗

不认真看贴,ec都换过 了  BIOS刷过了 南桥换了

网友:
不好修呀  帮你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情况不同,难搞    妈的

   呵呵    我还有一是y460的  一按键盘要不就花屏  要不就黑屏  我都还没找到头绪了

网友:
我修到Y460的机器触摸板有事也不能用   有时可以  后来直接飞线到EC就好了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问题你都碰到了???

网友:
外部设备造成的 ??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哦。楼主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