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热风枪拆贴片原件

楼主(2015-05-26):
我是个新手,今天新买了德旗858A热风枪,高兴的马上实验,但有些稍大的贴片原件上的锡死活都化不掉,温度400,风量4档,主板摸一下手都不能停放0.1秒,是不是要先涂一些助焊膏之类的?比较好化锡?求各位高人支招!拆的就是图片中画圈的钽电容

网友:
是瓷片电容,风速别太高,温度则需根据不同的材质而定,多动手,熟能生巧。

网友:
先用电烙铁加锡,再吹。或者直接用烙铁干掉,迅维有视频

网友:
   这种用烙铁就搞了    加上锡膏会好点

网友:
多去看看视频和多动动手操作。

网友:
这是dell的板吧?这板你要加点锡和焊膏上去,烙铁300度,很快就能拿下来,风枪就400多度,中等风速也能很快拿下!

网友:
我后来是用烙铁搞下来了,现在明白点了,看来还需要多加练习,谢谢各位深夜的帮助

网友:
我后来是用烙铁搞下来了,因为刚买的热风枪,想用着试起来,还需多练习,谢谢各位深夜的帮助

网友:
这种电容电烙铁就可以

网友:
与大面积铜箔相连的元件散热太快,真是挺难搞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两把烙铁左右开弓的,拆双列引脚的元件超爽。

网友:
这种元件一刀头烙铁铲去就搞定了。

网友:
烙铁风枪一起来 我对付大的都是烙铁风枪一起来的 要不面积太大 这边没化那 边凉了

网友:
这个不是钽电容,建议买好点的风枪,试着加大风速试试

网友:
是瓷片电容,风速别太高

网友:
风速慢点就OK 了

网友:
要上点焊膏,400度之内吧,风速调低一点点,绕着元器件吹几圈应该就可以吹出来了

网友:
烙铁搞掂!!!!

网友:
多动手,熟能生巧。

网友:
我买的安泰信的也常得挺难吹的,可能是技术问题,要提高一下才行

网友:
这种电容一般用烙铁就能拆出来了  如果要用风枪 先帮电容两端拖点锡

网友:
弄点无铅的锡先中和一下,很好吹的

网友:
加点锡,烙铁下,多看看老师的视频

网友:
调高风速,再不行 先上有铅的焊锡 再干,再干不动,那换风枪吧

网友(2015-06-27):
可以两周边上点焊这膏,然后再堆锡,用镊子撬起来

网友:
快克990AD风速4-5,温度400 几秒钟的事~~

网友:
加点焊膏,风速不要太快,350度左右就可以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