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4C 不开机 无3V 5V输出

楼主(2015-05-26):
-机器型号: X54C
-板号: K54C 2.1

-故障现象:
-待机0.01 无3V 5V输出
-不开机
-排查过程:
-BIOS PIN 3,7,8无3V输出
-RT8206A线性5V输出正常
-查14pin和27pin无电压
-两个信号都由EC开启
-查EC的待机供电3.3V正常

-维修过程:
换过滤波 3v5v
换EC IT8572E==>> 待机电压 3V 5v - BIOS 供电为 3.3V
触发 OKE! 显示 LOGO ASUS

Sorry I don't know chinese, I can't detailed description!

sharring 图纸点位图

K54C R2.1.rar

网友A:
是3 5V 的滤波电容 和EC都挂了吗 ?

网友:
华硕的板子 怎么总出这种低端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 5V 的滤波电容 和EC都挂了吗 ?

应该是EC坏了,或者是3 5V EN开启脚虚焊了

网友:
3 5V电容在示波器下有杂波没?

网友:
怎么有乱码,感觉应该单纯是EC的问题。

网友B:
  没有图纸  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  不好修

没有电路图 是维修的一大障碍

网友:
就是一个ec 的问题吧

网友:
不错,学了,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