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G195HQV液晶开机十几分钟要自动关机

楼主(2015-05-26):
今天接了一个宏基G195HQV的LCD液晶显示,顾客描述开机十几分钟要自动关机,我拿着测试了一下,确实如顾客所述,而且自动关机后只有拔掉电源一段时间过后才能开机,开机又只能亮十几分钟,如此循环。请有修过的大师们给支个招,在线等。。

网友:
看一下电源是否滤波良好,或者是LDO输出电压不稳定,有程序的,可以换个试下。

网友:
先拆机看下,有没电容怀孕的。

网友:
电容什么都是好的

网友:
把电容换一遍 没有怀孕也换

网友:
我不记得在哪里看过一个帖子了,也是这个故障,好像是换了一个晶振还是复位电容了。

网友:
真的没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