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少CPU集显供电

楼主(2015-05-27):
一台联想G480笔记本进水了,处理后烘干 不开机不处罚,测试没过隔离保护,测个电感没有对地短路,直接连上还是不出3 5v供电 3 5v供电芯片是EW=EA没有备用的现货,查引脚定义很51125是一样的,换吧换完后有3 5v 开机上电0.8 0.84 .06 0.55就不动了 侧个电感显卡没有供电 少一组CPU集显供电,回过头来查显卡供电条件 发现一个电阻的一端烧黑了 找了张图纸,换好后上电0.6 显卡供电出来了,少CPU集显供电 刷BIOS无果  求解 各电压都有了 就是少集显供电 研究中

网友:
再刷一次,是不是刷错了.我刷好了4个了.BIOS参照迅维网以前发布的,刚发布的多没用

网友:
应该是没跑码吧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 个人感觉CPU集显供电是不是要机器亮时才出来的啊

网友:
换哥CPU试试看

网友:
你换CPU试试,上次我碰到一个,联想G470 I5的机器,也是进了水,最后也是修到不出CPU集显供电,之后换CPU好了

网友:
换cpu,刷BIOS  查查内存的条件

网友:
电阻都烧黑了,肯定还有烧坏的地方。刷BIOS没戏。

网友:
换CPU 试试吧

网友:
         这种机器应该要开始跑马才出cpu集显供电的吧,当不跑cpu修

网友:
这机器的BIOS有4个版本,你最好看版号下载对应的BIOS。还有就是这机器的集显供电是跑马后才会出的,建议你换桥试试,应该会好

网友:
这个机器跑码才会出cpu集显的

网友:
   你这个 仁宝的  G480吗     有个 通病 容易坏  cpu 模块的 1.5 V  的VDDQ  那个转换管子 容易坏  , 没有它 容易引起 不跑马  档内存  无集显 电压  你可以看我帖子里面的  那个

网友:
要我看还是进水的地方,或者查查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