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实地维修板号VITAS-SC-20080505-PV 维修流程

楼主(2015-05-27):
1.打值各大电感和公共点无短路。
2.上电,电流上到0.18A.

3.测3V 5V待机电压均无。

4.测公共点电压不正常。大电流的公共点没产生。

5.分析产生大电流公共点原理:要想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U49 G极电压必须小于S4.5V才能完全导通实测G极电压18.16V不正常,说明U48没导通导致U49截止,没产生大电流公共点。接下来分析ACAV_IN

6.ACAV_IN是充电芯片的LDO电压进行分压后上拉U48G极控制其导通的,实测R7电阻的1脚电压0V

7.测充电芯片的LDO脚电压1.63不正常。分析LDO的产生原理。

看芯片数据手册和内部方框图得知:
DCIN经内部稳压模块产生5.4VLDO

条件正常输出电压却偏低,难倒是保护了?然后掉电压到1.5V? 上示波器抓波形判断:
图片没保存 ,唉,忙着换芯片了,波形忘记拍了,换好芯片才想起来。改描述把:波形上到1V多掉下来一点在上去稳定在2V。根本没有上到5V的迹象,果断去领了个充电芯片进行替换。   再次测LDO脚电压正常了5.37V

8.在来测下公共点电压18.4V。还是没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纳闷了,在来测测U48G电压1.35V,这么低啊 正常的话可以算出这个点电压在3V左右啊。对这2个电阻进行测量阻值均正常。难倒是后面有短路拉低这个点电压了?对地打值,这个地方的对地值均在600多,没短啊,难倒是充电芯片条件没满足,输出低电平的ACOK?拉低了ACAV_IN。导致电压偏低?从而导致U48截止?好把老老实实的查充电芯片的条件把,这个芯片的工作流程饼哥也讲过这里就不做详细分析了:
只要ACIN的电压大于充电芯片的REF脚电压的一半就开路输出ACOK,根据图纸分析这个点分压后的电压在2V左右。
实测ACIN电压2VREF 0V.  R5上有4V电压就是不出REF难倒芯片坏了?不可能啊,领的芯片应该有保证把,难倒是我虚焊了?再次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原来这个脚(VCC脚)虚焊了,第一次焊好感觉没问题就急着上电了没检查,走了那么多弯路,气死我也,好吧从新拖一边芯片,问题解决了,REF脚实测4V电压。
图纸中LDO经过一个电阻R5给芯片VCC脚,(LDO电压5.47V)芯片的内部原理图是:REF是VCC经内部稳压器产生4.096V.
好吧,再来测测U48G电压把,上图:
电压正常了,在来测测公共点电压。
3V5V待机电压均正常。

在来测测所有供电都正常,去助教呢领CPU 内存去了。。。。
看完帖的千万不要犯我这种错了,想想我也是没长记性,之前的一块板待机电压修好后,没注意别的供电的PWM供电的芯片没装,上下管也没拆掉,上电烧了一大片,折腾我死了。发此贴再次长长记性!

网友:
楼主辛苦了,小小白的成长经历刻骨铭心呀!赞一个!另加上一点分以表心意!

网友:
你现在还在基地学习吗?

网友:
是不是每个基地培训的都很牛B呀?

网友:
看到你的贴,想当年啊

网友A:
没注意别的供电的PWM供电的芯片没装上下管也没拆掉,上电烧了一大片,折腾我死了。发此贴再次长长记性!   请问楼主 为什么没装芯片会烧了一大片  没有控制信号怎么会开启上下管导通 是不是从管子内部的保护二极管流通的电流

网友:
又是一个基地出来的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别的供电的PWM供电的芯片没装上下管也没拆掉,上电烧了一大片,折腾我死了。发此贴再次长长记性!    ...

上管G极悬空,DS之间直接导通, 你可以做实用,饼哥做过这个实验。

网友:
楼主分析很有条理,修机器还是要小心谨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G极悬空,DS之间直接导通, 你可以做实用,饼哥做过这个实验。

好  但是楼主这个实验怎么做 ,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啊

网友:
也给你加点分吧

网友:
大神思路清晰啊,烧坏了还能在修好,不错

网友:
引以为鉴,学习来了

网友:
楼主 你学习了多久了啊

网友:
在基地系统学习过的,都会按套路检测了。

网友:
果然有思路修啊

网友:
实地的果然不懒  回头也去深造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很好的教材

网友:
一步步写的很清晰,多努力不错

网友:
虽然看不太懂但是会努力的

网友:
实地真是出人才啊,一恍快两年了,想念以前在实地的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