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in 板载内存坏了,有木有法子屏蔽掉

楼主(2015-05-27):
k40in 板载内存坏了,有木有法子屏蔽掉

网友:
拆掉 换芯片吧     估计得改
bios

网友:
和台式机内存芯片一样的,看看能找到一样的不,换上就行。

网友:
   应该不行吧   lz还是换芯片吧

网友A:
关于屏蔽板载内存的帖子在四月份就已近出现过  这是连接 楼主不妨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105

网友:
还有另外一个帖子 也可以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0863-1-1.html        两种方法 本人没试过只供楼主参考

网友:
内存芯片摘掉,换新的

网友:
据说是要改BIOS的

网友:
屏蔽板砖内存 目前还没有真正可行的办法 放出来

网友:
城市维客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换了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屏蔽板载内存的帖子在四月份就已近出现过  这是连接 楼主不妨参考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这个是改GPIO的定义脚,主板不同怎样参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