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线仪坏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芯片型号

楼主(2015-05-27):
请大家帮忙看看那个8脚芯片是什么型号,原型号被磨了。芯片1脚供电8脚接地

网友:
NE555不是8个脚的吗?

网友:
NE555换一个试下

网友:
555肯定不是555的8脚供电一脚地

网友:
是不是LM358

网友:
LM358也是8脚供电的,不是接地的。

网友A:
换个算了!找芯片最麻烦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算了!找芯片最麻烦德

我已经买了新的了,我们是搞维修的,就想修了看看的,什么都买新的要维修的干吗啊,在说了就两个芯片卖100左右太狠了,一个芯片是cd4017就这一个8脚的字磨了。

网友:
Pic 片机也事这种供电

网友B:
PIC8引脚单片机也事这种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C8引脚单片机也事这种供电

真的是单片机就只有放弃了,到哪里找程序啊

网友:
学习下,这是啥?

网友C:
拍照只有局部,不全。看上去不是寻线议而是几元一个的网络检侧议,寻线议的接收头是有驱别,接收要用到电池。请上发射和接收全图,也便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照只有局部,不全。看上去不是寻线议而是几元一个的网络检侧议,寻线议的接收头是有驱别,接收要用到电池 ...

寻线仪发射端就这么多东西,接收端没用什么悬念就是用了一块LM358

网友:
我准备自制,用555芯片振荡产生约400千支的信号,接收用运放加小表头,用指针来显示寻线.不知是否该加选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