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不能点亮

楼主(2015-05-27):
遇一块华硕m4n68t点不亮用诊断卡各项都OK,到了75了,就是不亮。我分析应该是显卡与主板通信或者供电之类,主板上的电容没有掉也没有明显问题,继续查电阻,查到0欧电阻不通,换上OK

网友:
好有雅致啊一个个的查的么 a

网友:
那个是桥附近的电阻??

网友:
真的好佩服,一个个测。流B

网友:
有PDF原理图分析下就好了。

网友:
CPU和桥之间的0欧?

网友A:
我记得这片板有个无复位的通病,换IO旁边的822排阻能好。

网友:
是的,不太懂一个一个的挨个查的

网友:
一直是电视维修扩大维修范围,现在维修行业不景气

网友:
有图纸就是快速,没有就要盲修慢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片板有个无复位的通病,换IO旁边的822排阻能好。

也不一定能好 我有一片华硕m4n68t就是没复位 把IO旁边的822排阻还是不行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具体型号是什么,我帮你查

网友:
高手啊,努力支持你··················································

网友:
这个最斑修的最多的是BIOS旁边的822,故障是有复位不跑马

网友:
怎么想到查电阻的?把思路说出来。

网友:
佩服楼主,楼主太牛了~~~

网友:
楼主很耐心呀,没图纸要一个个排查,然后再虽小范围。不得不说很牛。

网友:
电容如果没有被磕掉很少见容量不够的,电阻坏的较多,排阻,小阻值的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能好 我有一片华硕m4n68t就是没复位 把IO旁边的822排阻还是不行

这个我还好没遇到

网友:
一个一个没事慢慢测量的吧,呵呵

网友:
z这个板822排阻容易坏

网友:
我有一块 跑码正常 上显卡可以点亮   集显不亮,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LZ一个一个测量的吗,,,这耐心  一般人比不了哦

网友:
我也有这块主板,跑到D5不跑了,内存供电正常,I/O旁边只有272排阻,没有822,而且量了都是好的。

网友:
哪个0欧的,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电阻是怎么找到了,楼主真是简洁明了,不过这个故障还真是不常见

网友:
南桥旁边的?

网友:
佩服,一个个测

网友:
没图纸要一个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