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460

楼主(2015-05-27):
故障:不开机

拆开机器后看到51123周围腐蚀了,用洗板水弄干净,有烧板,弄好把电容电阻换上去,可以开机
叫客户来拿机器

但是一天不到,客户又回来了,又不开机了
奇怪,怎么又不开机了

打开论坛看了一下,这是个通病,电容换了,电阻换了,51123换了,BIOS刷了,还是不开机

但让人郁闷的是,量着量着,突然待机0.12了,微短。

最了一下,是8PIN短,C483没问题,我想问一下G52干什么的?我只看到标,没看到东西呢

补充内容 (2015-6-7 10:32):
机器被客户拿走了,不修,估计还是板层里面短路了。

网友A:
楼主第一次没处理好吧,才会导致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次没处理好吧,才会导致返修。

是的,第一次可能是没有完全处理干净

网友B:
        lz第一次就没有处理好     现在机器不触发    查查ec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第一次就没有处理好     现在机器不触发    查查ec条件

现在是微短,我就是想知道G52是什么功能,是什么元件?

网友:
   是不是没有装啊

网友:
  lz  还在不啊     加qq一起研究可以啥  1035672944

网友:
测试点之内的吧

网友:
直接把电容取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G52不就是个结点么  什么也没有

结点,那怎么看图纸上有两个点可以测试呢?看不懂

网友:
也有可能 ec 挂了

网友D:
建议楼主直接更换51123

网友:
有可能,所以现在订了一个EC,回来再看看,到时候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直接更换51123

51123已经换了

网友:
那你得先了解8脚是连接什么的   或者直接烧板

网友:
EC换壳吗》?有没有好?

网友E:
个人感觉微短 好难弄  可能我技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微短 好难弄  可能我技术不好

现在基本上能确定是EC烧了,EC取下来后就量,不短了。

网友:
主板主供电为短路,是板层短路

网友:
修好了分享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