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9GTD PRO USB3 REV 1.01G主板跑EE案例

楼主(2015-05-27):
昨天接到客户一台机器是华硕的主板M4A89GTD PRO USB3,版本REV:1.01G ,内存DDR3的,CPU:X965,一开始客户把机器拿来说机器点不亮,别人跟他看过说主板有问题了,我就开了一下机看看,还真不亮机,我先用跑码卡看了下,跑码卡跑到EE不走了,我就把内存全部拿下来(客户有三条内存),继续开机,跑码还是EE,然后再把CPU给换了也一样跑EE,接着把电源也换了,还是涛声依旧。现在不行了,就想到把BIOS刷下看看,让客户等下,我就来找BIOS程序了,因为主板有点新,BIOS程序没有,就找好好大一会才找到呢,高高兴兴刷上,接到主板上,结果还是涛声依旧。现在只能让客户先留下来慢慢整了,客户说大概修好多少钱,我就跟他报了100多应该可以修好的,那客户说就先留在你这点看下吧,我就把机器先放着,因为快下班了,就说明天来再看了。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就在论坛上查了下跑EE的主板是什么情况,结果一搜还真有好多,都是华硕的板最多。论坛里说是北桥或IO有问题,要么加焊下北桥,要么换个IO试下,好几个论坛都是这种说的,我就先把这个故障记下了。第二天来上班了就开始搞了,先加焊下北桥吧,加焊好就去开机试下,我先没有插内存,开机跑码跑过了EE了,有点高兴了 ,现在傻了,竟然到0E不动了,我克,插上内存开机,也是到0E就不动了,想了想昨天刷过BIOS,然后又把他原来的BIOS刷回去,接上主板开机哈哈,跑到2A啦,我想现在该好了吧。可是这个板跑码有点怪,跑到D0又重新检一次才可以亮机,就是说要检两次内存才会亮机的,我反复试了好多次还是可以的,试好了就拿个我的硬盘做了个系统在拷机器。

M4A89GTD PRO USB3 REV 1.01G BIOS.zip

网友:
文字太多难得看,---一句话就是跑EE 杀桥 OK。。错杀BIOS导致挡内存条与BIOS无关。。。。

网友A:
按照华硕的说法,出现下列代码才可以刷BIOS: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华硕的说法,出现下列代码才可以刷BIOS:

多谢兄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华硕的说法,出现下列代码才可以刷BIOS:

不是A吧,无RST 都要刷BIOS??????????

网友A:
也不是无复位都要刷BIOS。无复位时一般先要查南桥的供电、时钟、PWROK、VRMPWRGD等几个条件。要知道复位是由南桥发出的。滥刷BIOS会走入死胡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华硕的说法,出现下列代码才可以刷BIOS:

无CPU复位和PG要刷BIOS这个应该是NV芯片组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CPU复位和PG要刷BIOS这个应该是NV芯片组的吧?

版主说得没错,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CPU复位和PG要刷BIOS这个应该是NV芯片组的吧?

芯片组是AMD的

网友:
华硕这种板子跑EE  我修到的一直都是SPD断线 才跑EE的。。。例如修了很多M4N68T

网友C:
遇上上电不跑码,或跑码不正常的,俺总是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无复位都要刷BIOS。无复位时一般先要查南桥的供电、时钟、PWROK、VRMPWRGD等几个条件。要知道复位是 ...

多谢兄台指点

网友D:
这一般也是先修内存的条件吧   呵呵    LZ干桥干的不错哦

网友E:
北桥空焊了。也会这样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上上电不跑码,或跑码不正常的,俺总是先刷BIOS。。。。

对啊,有的反尔刷个BIOS就好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一般也是先修内存的条件吧   呵呵    LZ干桥干的不错哦

因为我用的是中文版的跑码卡,跑到EE就显示了“处理器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桥空焊了。也会这样跑吗

电路的事情说不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我用的是中文版的跑码卡,跑到EE就显示了“处理器例外”

哦  原来是这样啊,,,明白了

网友:
北桥开路了

网友G:
大家刷BIOS都用什么编程器
Minpro100+编程器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家刷BIOS都用什么编程器
Minpro100+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