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 CARBON 接电源按开关两次才开机

楼主(2015-05-27):
机器:thinkpad X1 carbon板号:11246-1     lgs-1 mb    48.4rq01.011
症状:客户拿过来时,电流跳到0.5,按机器都不开机,拆机后发现BIOS被动过,其他没有动,动的是8M BIOS , 4M BIOS目测没动过
维修方法:直接拆下两个BIOS,刷了新程序,接上可调电源,第一次按开关不开机,电流到0.50不动,不拔电源关机,按第二次开关可以开机,正常使用。
                 使用电池开机,按几次都无法开机。
求助内容:1、有哪位有板号:11246-1     lgs-1 mb    48.4rq01.011的备份bios
                  2、如果不是BIOS导致的原因,那会是什么愿意引起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第一次开不开机需强关,第二次才能开机是吧?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开不开机需强关,第二次才能开机是吧?就是BIOS的问题

是的,但是用电池开几次都开不开,接电源才开开,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楼主所说的4M和8M 的BIOS是怎样区分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4M和8M 的BIOS是怎样区分的了

以前碰到的都是刷BIOS后   用电池和电源都是两次开机的   用电池开不了的没碰到过    是不是电池电路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