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8ZG 掉电

楼主(2015-05-27):
4738ZG  没进系统就掉电  韩国南桥和显卡 换过3v 5v芯片 还是老样  这个是啥毛病 有   遇见过的朋友吗

网友:
显卡 坏了

网友:
电流高吗?可能是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兄弟,显卡已换

网友:
加焊显卡就好了这是通病,

网友:
能亮机掉电,考虑下BIOS或者温控芯片和散热问题。貌似这机器导热管容易坏

网友:
CPU供电是不是平稳

网友:
大家说了这么多 也不分享下BIOS 程序  在下仁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