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2

楼主(2015-05-27):
Acer E1-572 no boot.It turn on OK but signals PCI_RST, DDR_PG_EC # = 0 vol. I do not know what do next.

网友:
+1.05VS_VTT  is ok ?
R309  is ok ?

网友:
什么啊   都没看懂

网友:
楼主想表达神马意思呀

网友:
Y也应该是3.3V

网友:
为楼主翻译一下

Acer E1-572 no boot.It turn on OK but signals PCI_RST, DDR_PG_EC # = 0 vol.I do not know what do next.

宏基E1- 572没有启动。它打开好但信号PCI _ RST,DDR _ PG _ EC # = 0。   我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

网友:
楼主经过测量,想要更换U16

网友:
楼主英文不错  但是表达方式不对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不明白

网友:
E1的机器坏的不多啊  至今修到的 没几个

网友:
找个图纸对照查吧!

网友:
这是来秀英文的 还是不懂英文找翻译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开机的多

网友:
都正常的话,只有换 芯片了

网友:
对于你这样的帖子,我也是醉了,因为我看不懂

网友:
不知道你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