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梦想家 JME22Y显示器亮一下不亮了

楼主(2015-05-27):
我有一款梦想家JME22Y显示器,按下开关,显示器亮一下就不亮了,反反复复,求助

网友A:
高压部分或背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或背光,,,,,,

开关灯亮一下时候会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然后就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关灯亮一下时候会发出一声刺耳的声音,然后就黑了

先拆开看一下,看是那里发出的声音

网友:
lED屏里面,高压条好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开看一下,看是那里发出的声音

lED屏里面,高压条好着呢

网友C:
估计灯管理或高压问题了

网友:
要么灯管,要么改个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灯管理或高压问题了

LED屏,高压条刚测过了,没问题。12V供电有的

网友:
高压板管理芯片保护了。

网友:
里面的led 接口处脱焊了吧

网友:
如果是屏里面的声音就得拆开屏看看是不是灯珠有毛病了

网友:
电源的问题来了来了

网友:
灯条的原因,认真查一查。

网友:
楼主 拆壳没有 在开机瞬间电压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估计有短路。。你说的是量一下就灭  电源灯亮不亮???如果亮,不是灯管就是高压,,如果电源灯都不亮 估计是 严重的 有短路,不严重的 估计带不起负载  5V滤波电容鼓包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吧,先测测灯管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