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DV4 版号: WSND MAIN BOARD REV:2.1 故障开机报错 hard disk (3F0)

楼主(2015-05-27):
硬盘在本机上 BIOS PE 里均认不到, 插到别的本子上能认到,且测试正常。
换过几个BIOS  加焊了南桥 故障依旧。求各位大师 指点 指点

网友A:
换个好硬盘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好硬盘试过了吗?

换了 一样

网友:
可能转接口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在硬盘上分一个区好象,试试

认不到 怎么分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 怎么分区啊?

在别的电脑上能认到 系统都可以装进去  插这上面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 怎么分区啊?

看错了,是不是有硬盘转接线的这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是不是有硬盘转接线的这款

有转接线,我也有点怀疑这个  。

网友:
供电正常吗,硬盘转不,CMOS内认不?

网友:
打一下SATA接口的数据线对地值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是没有认到硬盘
查转接线
查hdd工作条件试试

网友:
某宝买根线测试下吧。。别把问题扩大了。后期更不好修了

网友:
你查过主板上有硬盘供电吗?以及耦合电容都查了吗?

网友:
这个机子这样的情况见多了,有些换硬盘能用下,用不了多久,估计是南桥问题

网友:
搞定了。是硬盘转接线的问题。某宝订了根 换了果断好了。

网友(2015-07-30):
有人说是显卡问题,你试试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8163-1-1.html
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