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的机器充电灯闪

楼主(2015-05-27):
板号:DATE3DMB8D0   REV
今天接收一台东芝L600D的集显的一台AMD的机器,客户说以前修过的。我也没太在意,一般AMD的机器北桥容易虚焊加焊一下就好了。
接过机器通上电源电流在1.2徘徊,就知道了是北桥虚焊。跟客户说了一下报了价格就支开客户慢慢修了起来。拆开看了北桥被别人加过了。就直接摘桥重置。
把芯片装上去后开机1.5点亮ok。高兴的装起,装上硬盘后进入系统进去后开始测机,刚刚开始测试就掉电了。顿时无语了。。。。
而看见充电灯和开机等都在闪。神马还有其他问题!汗了!
看来又要重新开始修了,拆解查看了充电电路正常,放上电池后充电1.9A的电流(没开机的情况下)充了一会后没开机还是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充电口的电压从11v掉到了9v。我还没用修道过这种问题,请各位大师大神帮帮忙求点思路。(灌水加乱说者不要再贴里乱发)机器点的亮的我不想出差错。

网友:
看到楼主说刚开始测就掉电了,我想知道的是怎么测的,是温度,还是系统蓝屏掉电,希望楼主描述问题能让大家看的清楚明白了

网友:
就是开机我们开始简单的检测,键盘等是不是好用的,都测试一遍    刚刚开始建立了新建的文本当开始测键盘

网友:
哈哈,不好修,我这有台不跑码!待修!

网友:
这个情况你就要查ACIN了,,

网友(2015-07-12):
是ACIN方面?修好了说声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 ,碰哟

网友:
充电口电压跳变? 不会是电源口接触不良,或者充电头内部接线不良吧。换根充电线试试,检查检查充电口内部的铜片有没有发黑。

网友:
哎,到最后还是没修好啊。客户拿回去了